请教:中断和子程序有啥区别呢?

楼主(2016-09-04):
请教:中断和子程序有啥区别呢?

怎么感觉都一样呢,都是当事件发生后先去处理,处理完之后在返回到主程序中,是不是这样呢,有啥区别呢?

网友A:
起码区别之一:中断可以处理小于一个扫描周期时间的信号,子程序就不能。

网友B:
现在很少人用中断指令了 !真的好少啊中断优先处理

网友C:
硬件召唤和软件召唤的区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硬件召唤和软件召唤的区别。

重装系统。。。。。。。。。。。。。。

网友E:
中断用于处理实时性任务,比如时间中断,如果定时50mS,那么50mS到达后就立即产生硬件中断,是立即产生的,立即进入时间中断程序。从产生中断的那一刻,到开始执行时间中断程序,只需要数个时钟周期,这个时间延迟对于PLC的扫描周期来说少得太多太多,基本可以理解为0,就是实时的。

硬件计数器中断、外部信号中断、通讯中断,等都是这样的,立即就来

子程序,是在扫描周期中调用的,它的反应时间是以扫描周期为单位的,是比较长的,并且往往是不确定的。比如,我们用的软件定时器,如果把它累加起来,你就会发现,误差是比较大的。

楼主:
对: 第五纪冰川 中断用于处理实时性任务,比如时间中断,如果定时50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