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表显示与钳表相差30A,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6-09-04):
150/5A的电流表与钳表相片30A,电流表跟互感器都换新的,还是一样找不出原因,电流表是有两个串连在一起的,这有没有影响呢?

网友A:
没说清楚。多大电流相差30A?如果用相差百分比描述还行;二个电流表串联,是怎样连的呢?钳形表的精度如何?校正过吗?

网友B:
你那钳形表靠谱不?测量的什么负载的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的线径,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