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无线通讯时的延时问题

楼主(2016-09-05):
组态软件通过GPRS与PLC设备无线通讯时,总有通讯延时,我在应用时延时从发送到接收有10秒左右,而且每次不同,时短时长,最长有时能到15秒,这正常吗?多长时间算正常?怎样才能减少延时?请各位大神、高手、专家帮助。谢谢!

网友A:
频率每周转动一秒。。。。。

网友B:
你用普通的DTU肯定很慢的,发一帧请求经过外网老半天才能收到回复。我们现在都用非透传的gprs模块,采集了数据打包一起传,还不用设置动态域名绑定,可以用广州巨控的非透传模块,速度很快。

网友C:
巨控GRM系列远程控制模块功能简介

         组态软件实现PLC远程监控(可修改PLC数据,查看数据,历史数据报表,趋势图等),可以使用巨控免费组态,或者WINCC,组态王等任意支持OPC的组态,无需固定IP和任何端口映射,花生壳动态域名。

²       模块内置的网页功能,手机和电脑用网页直接查看PLC,修改PLC数据。只需简单的配置一下网页的样式,下载到模块即可使用。无需任何网页和网络知识。也无需任何网页服务器。

²       短信功能,短信报警,控制催款,查询,而且由于远程可以修改模块工程,所以可以远程随时修改短信内容, 收件人等

²       多包并发采集,按需采集,智能压缩技术,相对透传GRPS DTU降低50%流量,速度提高2.5倍。

²       支持各种复杂协议,如西门子PPIMPI,三菱,欧姆龙协议。普通DTU只能支持透传简单的MODBUS之类的串口协议。

²       同时支持短信功能和GPRS无线远程访问,提高无线监控的可靠性。GPRS永远在线,自动重连。

    巨控的GPRS无线控制终端,只要信号好,一般延迟在800ms~1s左右。信号不好,延迟时间会长点,但也不至于10s这么离谱

网友D:
无线通信还不会,留个记号

网友E(2016-12-27):
                             信号效应

网友B:
广州巨控PLC专用的GPRS 远程通讯模块

电脑端用组态软件监控PLC

1)   工程师在只需能上网的电脑上登陆GRM500的模块序号和密码,使用组态软件即可进行远程监控。由于使用了OPC接口,可以支持组态王,力控,WINCC等各种组态软件。此类通讯方式相对于透传模式,速度大大提高,流量至少节省50%。

2)  电脑端接入因特网可以是任何方式,无需固定IP和其他任何配置.

手机端用网页,APP监控PLC

1)   只要在模块配置软件里面简单配置网页样式,类似触摸屏的配置画面,下载到模块。

2)  手机和电脑手机和电脑能上网都可以通过网页查看,修改PLC的数据。能上网都可以通过网页查看,修改PLC的数据。

3) 提供标准的WEB访问接口,任何熟悉网页制作和APP的人可以轻松的从服务器获取数据 制作自己的网页和APP,对网页和APP制作的人而言,无需了解任何PLC通讯的细节。

历史数据和历史报警

1)   在巨控云平台的网页上,可以用历史数据表格。历史曲线图,历史报警表格查看历史数据和报警.

2)   巨控云平台的网页上,可以直接导出EXCEL数据表格和报警表格到电脑,供打印和处理。

3)   GRM500的历史数据和报警功能具备断线续传功能,即使记录的时候由于网络中断或者卡欠费,导致GRM500无法连接服务器,定时记录的数据会在模块下次上线后,补录到云服务器,并不会丢失历史数据。

手机短信报警和短信控制

1)   只要在模块配置软件里面配置PLC发送短信的条件,内容接收人,下载到模块。PLC无需任何编程。

2)   可以实现手机短信控制PLC(可以短信直接读写PLC任意寄存器),短信和拨号主动报警提醒。

3)   可以远程修改短信报警内容,手机联系人等,方便随时更改。

网友F(2017-04-29):
厦门计讯 工业级 GPRS DTU,稳定可靠,性价比高

4G全网通DTU,支持三大运营商4G 3G 2G网络,核心模块选自于国际知名品牌,传输更快、通信更稳定、支持RS-232 RS-422 RS-485 TTL 模拟量 开关量,已广泛运用于环保、水利、电力、城市公共事业等领域。

欢迎技术交流学习,陆生13306029003,www.top-iot.com

网友G(2018-03-26):
专业无线射频模块研发,欢迎咨询订购

【LORA、GFSK、FSK、ASK、OOK、蓝牙模块】

si4432、si4438、si4463、cc1101、笙科7139、sx1278

郭:13265525918、QQ:27119853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