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导致盐雾试验箱不能加热

楼主(2016-09-05):
  原文来源:是什么导致盐雾试验箱不能加热  小编:林频仪器

  盐雾试验箱中是有两个位置需要加热,而且在各项标准中有明确规定,在进行中性盐雾试验时箱体的温度必须达到35℃、饱和空气桶的温度必须达到47℃;在进行酸性盐雾腐蚀试验时温度许达到50℃、饱和空气同的温度需要达到63℃、饱和桶温度需要达到47℃;而这些主要是因为高压空气在膨胀的时会因为压力和体积的变化需要吸收很大的热量,如果提前将高压饱和空气预热到一定温度,就会把箱内温度直接拉低,最后导致试验结果不准确。

  1.检查温度传感器是否有损坏,可以通过把传感器的三根线A+、B+、B-先拆下来用万能表测电阻。,好的传感器在测量的时候,其中两项应该是通的,而另一项应该和另外来两项中任何一项的电阻都应该是110Ω,反之就说明传感器损坏,更换就可以了;

  2.检查固态继电器是否出现损坏,在不通电的情况下,可用万用表侧进出段是否导通,如果说导通,就说明固态击穿,反之就说明固态继电器完好;在通电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观察继电器上的导通指示灯是否点亮,对N线是否有220V的电压,如果没有,再接着查接触器;如果有,再测量固态继电器的输出端对N线是否有22V的电压,如果说仍然没有,就说明继电器损坏,需更换新的;

  3.检查加热管是否出现损坏的现象,用万用表测两端电阻,如果有一定电阻的,如果说是好的,反之证明已进损坏,需要更换加热管;

  这些就是解决盐雾试验箱突然不加热的方法,如果还是不能解决盐雾试验箱出现的故障,那么只能直接联系供应商,让其请专业人员上门维修。

网友A(2017-05-25):
的梵蒂冈时代的观点风光电饭锅电饭锅梵蒂冈的观点郭德纲梵蒂冈广泛的广告的梵蒂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