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是两相电机,为什么会有UVW

楼主(2016-09-05):
最近看伺服原理,伺服电机是两相电机,一个是励磁绕组,一个是控制绕组,通过控制控制绕组来启动和停止电机,但为什么市面上电机有UVW三根线,这是另外一种控制方式吗

网友A:
无论是两相还是三相,伺服电机的输出线都是uvw三根输出线的,而两相和三相是针对输入的电压的,楼主切不可弄混淆了

网友B:
老款的伺服电机确有二相,如台湾产(FMS)H105R20-1500就是二相电机(110v)

网友C:
楼主什么品牌的伺服驱动器!

网友D:
这么说的。伺服是一个功能的范畴。电机是一个拖动的范畴。两个范畴不能互相解释。

无论什么电机都可以做伺服系统的动力。并没有固定什么。

网友E:
直流伺服。工业上好像都没用了吧。

网友F:
楼上说的很对,你把驱动器和电机没弄明白。

网友G:
伺服电机的驱动器有两相,三相。指的是220V交流,还是380V交流输入吧。UVW是伺服驱动器给伺服电机的接线。

网友H:
为什么日本那么多200V三相的电机呢!

网友I:
两相的是直流伺服,现在都是交流伺服了

网友J:
用驱动器,找雷赛!!!

网友K:
输入时单相的吧    输出是3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