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斷有沒有接地如何判斷是否有漏電

楼主(2016-09-05):
沒有PLC 只有簡易PLC功能的驅動器 因安全考量 須檢測設備需在有效接地下 方能加工 漏電檢測也是

是否有適合的模塊或傳感器可供檢測 請協助告知 謝謝

网友A:
漏电保护吧那就弄个 都有卖的

网友B:
可以摇一下绝缘什么的  先手动检查一下。

网友C:
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这不是设备的事情,任凭你安装任意装置在设备上,最后你都是留三相五线让用户接线。你不可能有条件去检测到客户是否有接地线的。

先说个方法如何区分零线地线?

网友D:
设备告知,请安装漏电保护装置。

网友E:
漏电  可以用漏电检测仪 X宝有,

网友C:
对于上面很大一个“啊”的那个。

你设备在别人那里,你哪来会有一根线,从立柱接过来?难道你亲自去一趟?还是在说明书上写上,在接线端子上标明“这点不是零线,也不是保护地线,是接厂房钢结构”?还是啥的啊?

网友F:
PLC也没检测漏电的功能啊,哈哈,你执行什么行为肯定有对应的控制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