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远程控制方案

楼主(2016-09-05):
各位高手,本人新手一枚,现求一远程PC控制带触摸屏PLC的大概方案。

要求如下:

 能知道机器的运行状态、故障原因

 能实现对机器的自动/手动控制

 能对PLC程序进行上传

 能进行变频器的频率调节

告诉需要哪些设备、模块也可以,万分感谢。

网友A:
一般2个方案,1、早期的用透传gprs模块DTU,这种模块需要PC端有固定IP或者花生壳域名绑定,设置比较复杂所有工作由电脑软件处理,效率低,但这种成本低。2、现在比较新的方案是用非透传的PLC无线模块比如广州巨控GRM200,本身像触摸屏一样可以采集PLC数据,有了数据可以短信报警,网页监控,组态软件监控,上传也不需要设置复杂的网络,打包上传速度较快。

网友B:
用plc无线模块,也可以考虑用DTU,GPRS

网友C:
曾经使用过西门子200和DTU之间+组态王  (自由口通信)

很方便的

楼主:
回复内容:能具体点吗?或者借实例参考参考

引用 网友C:
曾经使用过西门子200和DTU之间+组态王  (自由口...

网友D:
plc控制触摸屏编程可找我

网友E(2017-02-08):
触摸屏+PLC远程控制可以私聊,QQ:54150175

网友F:
用达泰的plc无线通讯终端就可以实现,图片上有电话私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