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普洛菲斯显示屏屏幕保护及密码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6-09-05):
如题,请问如何在显示屏内设置屏幕保护画面和从屏幕保护界面进入到主界面的密码呢? 刚接触普洛菲斯的显示屏,求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A(2016-10-10):
我有教程

设置15个安全级别的密码和用户ID。

[级别模式]或[用户ID模式]将根据[添加用户ID]而显示。

<级别模式>

<用户ID模式>

启用安全功能

选择使用安全功能。

添加用户ID

指定是否将用户ID添加到级别设置中。

采用用户ID模式请选择[添加用户ID]。采用级别模式请取消勾选[添加用户ID]。

23.11 密码/用户ID输入窗口

级别/密码

对于级别模式

设置级别1到15的密码

密码最多为8个单字节字符。密码和用户ID区分大小写。

只为您想使用的安全级别设置密码。不需要为所有安全级别设置密码

  • 如果选择了级别模式,不能为多个安全级别设置同一密码

  • 通过在安全级别15中设置密码,可以进入离线模式更改人机界面上所有安全级别的密码

级别/ID/密码

用户ID模式

最多可以注册100个密码

可以在1至15间任意设置级别。

密码和用户ID最多可以使用8个单字节字符。密码和用户ID区分大小写。

  • 对用户ID模式来说,可以为多个安全级别设置相同的密码,但不能为多个安全级别设置相同的用户ID。

  • 当级别模式被更改为用户ID模式时,只有那些已经拥有密码的行可以用用户ID模式进行注册。

  • 如果在[添加用户ID]已经启用后又禁用它,就会显示一条消息,警告如果继续操作,密码设置中的所有已注册的内容都将被删除。选择“是”删除所有已注册的内容。

导出

当禁用[添加用户ID]时,将显示该消息。

导出密码设置。将在指定的输出位置创建[security]文件夹,并将文件名为“security.csv”的文件保存到该位置。

添加/删除

选择[添加用户ID],启用[新建]和[删除]选项。选择[新建]在密码和用户ID的注册行中添加一行。选择[删除]来删除选定的行。

指纹识别设置

启用[添加用户ID]时显示。点击显示[指纹识别]对话框。

登录画面

从下述选项中选择当触摸要求输入密码的部件时的登录画面。

  • 显示ID和密码

可选择输入用户ID和密码登录,或选择使用指纹识别登录。即使指纹识别验证失败,也能通过用户ID和密码登录。

  • 仅显示ID(需要指纹识别模块)

只能使用指纹识别登录。

  • 不显示ID(需要指纹识别模块)

只能使用指纹识别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