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机电达人吗?有个三相电机问题请教!

楼主(2016-09-06):
我手里有一个220v三相电机,应该是永磁的,带码盘。有一个专用控制器控制电机。
现在故障是:电机空载踩控制踏板,电机没问题,正常启动运转。当带上皮带时,电机有时启动力小(10次里有2~3次),不能带动皮带转动,电机就堵转了,松开控制踏板时,电机没断电,依然堵转。继续踩踏板电机还是堵转。必须断电,手盘电机一个角度后,才能再次启动。启动几次后故障又出现。
电机因为堵转烧坏一次,从新绕线包后,故障依旧。
调整码盘的话,码盘调整的不对时,电机启动直接抱死,电机轴不能转动。。。
郁闷死我了!!

网友A:
测量电机线圈的三相平衡,可以用用各种方法,看手头有些什么仪表,单万用表是解决不了测量问题。这就是测量方法的问题。首先要排除电机的问题,再考虑控制器是否有问题,一般控制器出现问题的话就有故障报警出现。控制器如果没有报警出现,而产生电机动力现象一般的问题就在电机本身了。

网友B(2016-10-18):
楼主, 您好!如贵司有需要建设声学实验室可以联系我。Q:30854388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