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伺服系统电机轴流风机

楼主(2016-09-06):
西门子电机上面的轴流风机买备件,知道风机的型号和电机的型号,电机型号是1PH7137-2QF33-0LJ0,找西门子配件中心给他们报型号他们说一定要电机铭牌,否则没法选泽轴流风机的型号,不能确定这个轴流风机,但是铭牌时间长了已经看不清完全模糊了,找这个轴流风机的厂家说他们只能卖给西门子,各位朋友有没有什么办法,定这个风机。

网友A:
你找一下设备资料,也许里边有型号。另外你也可以把尺寸和容量以及端子图给厂家协助查询型号,看看还有二维码和出厂编号没有?根据各种信息都能查到行管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