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平台搭建问题

楼主(2016-09-06):
请问如何用 PLC+触摸屏 搭建一个测试平台,实现对线束的通断检测?就是通过PLC上的输入输出点进行检测。。求助。。

网友A:
输入输出一个回路,触摸屏显示。

网友B:
这个太简单了,检测线束的两个点,做一个制具定位即可,通了触屏上显示OK。当然据体怎么写程序一下也说不清,如果你没有一点基础的话,说清了你也理解不了。看你提出来的问题就知道你不是很了解,建议找专业的人帮你做,要不了几个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