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根据流量特性选用阀门

楼主(2016-09-06):
    阀门启闭件及阀门的通道形状使阀门具有一定的流量特性。在选择阀门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1. 接通和截断介质用阀门

    通常选择流阻较小,通道为直通式的,阀门。这类阀门有闸阀、截止阀、柱塞阀。向下闭合式阀门,由于通道曲折,流阻比其他阀门高,固较少选用。但是,在允许有较高流阻的场合,也可选用闭合式阀门。

    2. 控制流量用的阀门

    通常选折易于调节流量的阀门,如调节阀、节流阀、柱塞阀,因为它的阀座尺寸与启闭件的行程之间成王比例关系。旋转式(如旋塞阀、球阀、蝶阀) 和楔曲阀体式(夹管阀、隔膜阀)阀门也可用于节流控制,但通常仅在有限的阀门口径范围内适用。在多数情况下,人们通常改变截止阀的阀瓣形状后作节流用。应该指出,用改变闸阀或截止阀的开启高度来实现节流作用是极不合理的,因为管路中介质在节流状态下流速很高,密封面容易被冲刷、磨损,失去切断、密封作用。同理,用节流阀作为切断装置也是不合理的。

    3. 换向分流用阀门

    根据换向分流需要,这种阀可有三个或更多的通道,适宜选用旋塞阀和球阀。大部分换向分流用的阀门都选用这类阀门。在某种情况下,其他类型的阀门用两只或更多只适当地相互连接起来,也可作介质的换向分流。

    4. 带有悬浮颗粒的介质用的阀门

    如果介质带有悬浮颗粒,最适于采用其启闭件沿密封面的滑动带有擦拭作用的阀门,如平板闸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