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系列触摸屏如何做动画

楼主(2016-09-06):
小弟是新手,在此求助

网友A:
里面有动画选项 多试试用用 了

网友B:
具体要去看DOPSOFT软件使用手册,基本步骤如下:

1、在工具栏或点右键选取动画元件,拖动到动画的起始位置;

2、双击动画元件,弹出属性框,从本地图库中选取连续的图片;

3、定义控制用寄存器,必须要注意此处虽然只设定一个寄存器地址,但一旦设定后,从这个寄存器开始连续多个寄存器都会起作用,比如其中两个寄存器分别对应,动画左上角的XY坐标,具体定义见手册;

4、利用适当的宏指令或PLC程序改变这几个动画寄存器的值,来改变图片位置、切换,达到动画效果。

前3点可以参考手册,第4点需要自己多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