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宏指令切换窗口是否可行?

楼主(2016-09-06):
在做个画面,想着按下按钮的时候,给LW9134语言切换和LW9050窗口编号显示同时写数,以达到切换语言和切换基本窗口的目的,但发现更改LW9050并不能切换窗口,请问各位有没有其他 办法呢??

网友A:
宏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dop和mcgs

楼主:
设备类型是Tk6070iP,能详细点介绍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宏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dop和mcgs

设备类型是Tk6070iP,能详细点介绍一下吗?

网友C:
直接看一下tk6070iP出厂的那个文件即可明白了!

那个文件官网也可以下载,新出厂触摸屏自带且可以上传

网友D:
可以的!在元件选项里面选择PLC增加一个LW用来控画面切换。到时直接在设定的LW里写入画面号就可以了,你要用宏给也赋值也可以。

网友E(2018-08-07):
LW9050是只读的,在元件-PLC控制里面重选一个地址就哦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