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lil能实时向上位发送位置值吗?

楼主(2016-09-06):
我想讨论的问题是:像上图中显示的电压,过程是调试软件问控制器现在电压多少控制器在回复,还是说控制器可以实时的想上发送此数据?

如果控制器可以不用询问,实时的像上位发送位置,电压等命令请问如何实现?

在library中提到的 QR vs DR 两种方式好像效率是不一样的,以及

g.sourceValue

g.recordsStart(100)

是不是间隔100ms像上位发送一个指定的参数值?

尝试了几次不是报错就是木有反应。。。。

请诸位赐教

网友A:
“我想讨论的问题是:像上图中显示的电压,过程是调试软件问控制器现在电压多少控制器在回复,还是说控制器可以实时的想上发送此数据?”

这个是通过QR和DR命令让控制器主动发送的。

“如果控制器可以不用询问,实时的像上位发送位置,电压等命令请问如何实现?”

使用QR和DR命令,QR命令指定发送的信息,DR命令指定发送的间隔。如果单独使用QR,控制器只发送一次。

g.sourceValue是从QR/DR得到的信息包中获取具体制定信息的函数。

“g.recordsStart(100) 是不是间隔100ms像上位发送一个指定的参数值?”

是指定的一组参数值。

“尝试了几次不是报错就是木有反应。。。。”

把您尝试的源代码发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讨论的问题是:像上图中显示的电压,过程是调试软件...

    Private Sub PictureBox1_Click(sender As Object, e As EventArgs) Handles PictureBox1.Click

        g.recordsStart(-1)

        TeX.Text = Math.Abs((g.sourceValue(g.record("QR"), "_TPC")))

        TeY.Text = Math.Abs((g.sourceValue(g.record("QR"), "_TPB")))

这个过程能读到值,可这个和g.command("TPC")好像没啥区别,而且都是要我点击按钮或者其他方式触发一下才能执行,不是我想实现的控制器向上位自动发送位置值。。。。

网友A:
“ 这个过程能读到值,可这个和g.command("TPC")好像没啥区别”

这个,您希望看到什么区别呢?区别是体现在PC与卡的通讯效率上的。即使控制卡把数据主动发给PC,也是发到特定的结构变量中,您要把它放到控件里,肯定是要写代码的。如果您不在乎通讯效率,或者需要的数据不多,用g.command还方便一些。

”而且都是要我点击按钮或者其他方式触发一下才能执行,不是我想实现的控制器向上位自动发送位置值。。。。“

所有的代码都是要在某种条件触发才执行的,你能做的,是设置适当的出发条件,比如不用按钮而是用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 这个过程能读到值,可这个和g.command("T...

好吧 谢谢您了。我就是在图上画点,点的坐标就是当前xy轴的实际坐标,用g.command一问一答,设备跑的太快的时候就会丢失点的坐标 画出的图就是不连续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 这个过程能读到值,可这个和g.command("T...

对了顺便问您一个其他问题: 我的21x4控制器限位不管用了,后来在下载的程序里加上了那个#Limit的限位子程序,好像是不用每次都往里面下载一次吧?设备的改变就是换过电机和驱动器,线头从新接过。

网友A:
“我的21x4控制器限位不管用了,后来在下载的程序里加上了那个#Limit的限位子程序,”

galil好像没有21x4的控制器,您说的 21x2,还是21x3?您加的限位子程序,是#LIMSWI么?原则上讲,无论是21x2还是21x3,如果限位信号的硬件接收部分有问题,那么这个程序也不会有反应的,除非您设置了软限位。如果您真的设置了软限位,即使没有这个程序,电机也会在极限位置停下来。或者,是您自己写了一个叫做LIMIT程序来实现软极限的功能?

“好像是不用每次都往里面下载一次吧?”

手册中应该是介绍了BP指令的,下载程序后后执行BP指令,下载的程序就可以保存在内部EEPROM之中,只要不做出厂复位(MASTER RESET),不被新下载的程序覆盖,就不会消失。

“设备的改变就是换过电机和驱动器,线头从新接过。”

不知道是只重新接了到驱动器的线,还是也重新接了到限位的线?是接线和原来不一样了,还是接口确实已经故障了,看不到实际的设备,只能说一切皆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21x4控制器限位不管用了,后来在下载的程序里加...

 对对 是2143控制器。现在A轴是编码器读不到了,但是控制的那几个信号还是有的不知道为什么。还有想请教刘老师,在执行一个左右扫差的命令,从零开始,每次回到零点的时候都是-54 或者-76或者更多,然后观察编码器的值,会一个数字一个数字的蹦到0或者1,请问这是哪里没调好 是那三个 KI KD KP 吗 我的好像都是默认的没动过。。。

网友A:
“现在A轴是编码器读不到了,但是控制的那几个信号还是有的不知道为什么。”

您是指控制的哪几个什么信号?

“每次回到零点的时候都是-54 或者-76或者更多,然后观察编码器的值,会一个数字一个数字的蹦到0或者1,”

如果您选择的是在控制卡上闭环控制,那么就是KP、KI、KD三个参数都太小。一般来说,从控制器的RP值到位,到TP值到位(误差+/-5以内)。应该是几毫秒或者几十毫秒的时间延迟,不应该能直观的感觉到。KP、KI、KD现在是多少?电机和负载之间是什么连接方式?驱动器工作在速度模式还是电流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A轴是编码器读不到了,但是控制的那几个信号还是有...

电机和负载之间是用1:10行星减速机连接,后面是同步轮和同步带,负载在5kg以内并且不变。KI:0   KD:64   KP:6 应该都是默认参数。而且每次关机以后,更改过的这三个值,还会变成默认的值 。另外我的gaililtools应该是不完全版本不支持自动调整着三个参数。

网友A:
“KI:0   KD:64   KP:6 应该都是默认参数”

是默认参数,但默认参数和适当参数绝对不是一回事。尝试下KI0.5

“而且每次关机以后,更改过的这三个值,还会变成默认的值 。”

如果需要保存当前调整过的参数,可以使用指令 BN。之前还说到过,您不会保存程序。哦,这个,您是不看手册还是没有手册可看?在工控网就可以下载GALIL的手册和指令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KI:0   KD:64   KP:6 应该都是默认...

只是看了几个简单的运动命令  没仔细看过  谢谢您

网友A:
“只是看了几个简单的运动命令  没仔细看过 ”

个人建议,您还是把和手册和用户手册通读一遍。虽然社会是进步到了人心浮躁的程度了,但是我们做工程师或者程序员这样的小人物,从事的又不是金融、互联网这样的朝露产业,死功夫还是要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