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开关柜综合检测试验台

楼主(2016-09-06):
1、概述

低压开关柜综合检测试验台是对低压开关柜开关回路和测量仪表进行检测和验证的装置,可完成低压配电柜投入使用前各种通电试验。通过快速插头和被测回路连接,大大提高测试工作效率。

2、系统功能

系统具有交流回路和直流回路的各种检测功能。能根据测试工艺要求自动完成设定的测试功能,实时显示测量数据,记录和存储测试数据,并能以数据表格和曲线形式打印。

21交流回路测试系统可以完成三相交流电压、电流、相角、频率、功率和回路电阻等电参数的高精度测量,同时能进行接线的正确性检查和电力线路用电平衡情况。

1) 同时测量1 至3 路交流电压;

2) 同时测量1 至4 路交流电流(含零相电流);

3) 测量电压间、电流间、电压与电流间的相位;

4) 测量电源频率;

5) 测量有功、无功和视在功率;

6) 测量功率因数;

7) 分析CT 接线的正确性;

8) 三相电电压电流不平衡度检测;

9) 测相电压范围:5-500V, 测相电流范围:5mA-10A;

10)三相电源相位(相位差);

11)作为漏电流表使用;

12)测量每一相的回路电阻。

2.2直流回路测试系统可完成直流电压、电流功

率和回路电阻等参数的测量。

1) 测量1路直流电压;

2) 测量1路直流电流;

3) 测量回路直流电阻;

4) 测量电压范围0-30V;

5)  测量电流范围0-10A.

3、系统组成

低压开关柜综合检测试验台由一路固定三相交流380电源、一路三相程控交流电源、一路程控直流电源、一台三相交流模拟负载、一台直流模拟负载、数据采集模块、电流变送器、电压变送器、频率变送器、相位传感器、计算机、打印机、测试电缆和测试机柜等组成。

网友A:
这个现在成产业了,以前都是电气厂家自己制作的。维修也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