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h3u怎么与威纶tk6070ip用485通信

楼主(2016-09-06):
如题,请教一下威纶tk6070ip与汇川h3u用485通信,分别怎么设置通信参数。通信线是威纶那边1,2与汇川485b 485a以接好。谢谢了!

网友A:
触摸屏跟PLC参数设置一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跟PLC参数设置一样就可以了

没那么简单啊!

网友B(2019-03-03):
很多大品牌触摸屏在可支持的PLC设备里没有汇川PLC选项,这时候可以选择三菱FX系列,或者MODBUS代替。汇川是和三菱一样的协议。

网友C(2019-04-08):
这么好的资料。应该下载。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