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plc里面的偏程复制到u盘下次直接用U盘安装

楼主(2016-09-07):
大侠帮忙如题松下fpxh30t昆仑的触摸屏

网友A:
制作U盘综合功能包,具体方法MCGS软件帮助里边有介绍。

网友B:
学习了  也解决了我的问题

网友C:
楼主是想U盘烤到MCGS里还是烤到PLC里  前者可以后者不行

网友D:
估计是要问批量复制触屏程序的方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