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NPN,PNP接近开关接线问题

楼主(2016-09-07):
“如果plc输入的com接电源负极,就选npn的,如果plc输入的com端接电源的正极,就选pnp的。”这句话是网上的,我想请教大家的是,这句话对吗?
为什么和我之前的接线方法有冲突呢?我在用西门子CPU224XP时,如果公共端接24V-,那就选用的是PNP型传感器,现场也是这么接的线,没有出错,今天在网上一搜,怎么感觉和我一直认为的不一样呢?是我错了吗?

网友A:
一现场的为准,网上的仅供参考!@

网友B:
NPN是指当有信号触发时,信号输出线out和0v线连接,相当于输出低电平,ov。

PNP是指当有信号触发时,信号输出线out和电源线VCC连接,相当于输出高电平的电源线。

网友C:
2楼正解,不能死记,要能理解,灵活应用

网友D:
2楼讲的很明了,也容易理解,至于你是用PLC的电源还是另配电源就需要考虑com的连接方式

网友(2018-02-27):
学习了,好,反正只要PLC有电压输出就选NPN,没有电压输出就选PNP,看电流方向

网友E(2018-05-28):
如果不按照标准接NPN、PNP传感器,某些传感器确实是可以使用,只不过你的PLC上的信号采集指示灯就会工作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