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板流量计常用电阻材料及其主要性能

楼主(2016-09-07):
孔板流量计目前电工仪器仪表中广泛使用的电阻材料有铜锰基合金和镍铬基合金.铜锰基合金有锰铜(包括硅锰铜和锗锰铜).康铜等.镍铬基合金有卡玛(镍铬铝铁)和伊文〔镍铬铝铜).由于这些电阻材料的性能不同,所以在制造电阻时应根据对电阻的具体要求而加以选用。

常用电阻材料的主要参数有以下几个:

1、电阻率  铜锰基合金的电阻率约为0.4^-0.5X10-6欧·米,而镍铬基合金的电阻率在1.31.5X10-6欧·米左右,后者约为前者的三倍.

一般地说,电阻率高的电阻材料适于制造阻值较高的电阻.而电阻率低的电阻材料则适于制造低阻值电阻.有时为了改善电阻的散热条件,需要增加其表面积,可选用电阻率较高的电阻材料来制造阻值较低的电阻。电阻材料确定后,还应根据不同规格的电阻选择不同的线径或不同的厚度。

为了便于计算,电阻材料的生产厂通常向用户提供线材表.这种线材表列出了线材的线径规格,以及每米长度所对应的电阻值和每公斤的线材长度。

2、电阻温度系数

电阻材料的电阻值是随温度变化而变化的,孔板流量计把这种函数关系就称为电阻温度系数.大多数多元电阻合金的电阻温度系数可用图5--13所示的曲线表示出来.

0~70℃的温度区域内,铜锰基合金的电阻温度系数基本上近似为一条抛物线(图5一13中的曲线1),该抛物线峰点所对应的温度在20~50℃之间.它的电阻值与温度的关系可以用下式精确地表达出来:

3、时间稳定性

精密电阻所用的电阻材料应该具有良好的时间稳定性,即它的电阻值不应随时间而有较大的变化。电阻材料的时间稳定性是决定情密电阻时间稳定性的一个先决条件。

4、对铜的热电势

孔板流量计因为在精密电阻的制造和使用中,电阻材料总是要与其他零件(如引出线、接线柱等)连接的,而这些零件绝大多数是用铜制成的.为了避免不同材料之间因温度梯度而导致的热电势,所以孔板流量计断定,用来制造精密电阻的主要是在直流下使用的电阻)的电阻材料对铜的热电势不能太大,.锰铜、卡玛和伊文在室温下对铜的热电势都可以做到小于1微伏/℃,而康铜的却高达一40微伏/℃以上。

电阻材料的电阻率、电阻温度系数、时间稳定性和对铜的热电势都直接与材料的成分及其含量有关.精密电阻用的电阻材料应兼顾到各主要性能.表5一9为锰铜、康铜、卡玛和伊文等电阻材料的主要性能对照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