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这是什么电路板

楼主(2016-09-07):
我只知道这是一个通讯的电路板,具体的就不知了,而且还是RS-485!大家还能看出什么吗?

网友A:
松下的485扩展BD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松下的485扩展BD板吗??

 是 扩展板,但是不是松下的, 是仪表的!

网友B:
看着像丹佛斯的东西,变频器用的吗?

网友C:
写着RS485嘛。。。。。。。

网友D:
RS485与DeviceNet通信的转接头。主要是起数据转换作用的。

网友E:
看不出来,等待高手

网友F:
模拟量输入转换485传输变送器。D+ D- RS485传输口,V+ V-电源,白色一排端子是输入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像丹佛斯的东西,变频器用的吗?

 是丹佛斯的,但是是热表上用的

网友G:
哪儿用都一样,端口能对应上就行,他这个是带光耦隔离的

网友F:
这是个两用变送器开关量与模拟量输入。开关量输入是光耦隔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