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有哪些外部干扰

楼主(2016-09-07):
我们在调试传感器的时候,有时会碰到这种情况:传感器出厂的时候明明好好的,一到现场就没有信号输出,或者产生无序的信号。    我们检查发现安装和接线都是没有问题的,到底这又是什么情况呢?出现这种情况,你可能需要查看下传感器附近有没有感应干扰了。    影响传感器输出的外界感应干扰主要有以下几种:

1静电感应干扰

静电感应是由于两条支电路或元件之间存在着寄生电容,使一条支路上的电荷通过寄生电容传送到另一条支路上去,有时候也被称为电容性耦合。

2电磁感应干扰

当两个电路之间有互感存在时,一个电路中电流的变化就会通过磁场耦合到另一个电路,这一现象称为电磁感应。这种情况在传感器使用的时候经常遇到,尤为注意。

3漏电流感应干扰

由于电子线路内部的元件支架、接线柱、印刷电路板、电容内部介质或外壳等绝缘不良,特别是传感器的应用环境湿度增大,导致绝缘体的绝缘电阻下降,这时漏电电流会增加,由此引发干扰。尤其当漏电流流入到测量电路的输入级时,其影响就特别严重。

4射频干扰干扰

主要是大型动力设备的启动、操作停止时产生的干扰以及高次谐波干扰。

5其他干扰

主要指的是系统工作环境差,还容易受到机械干扰、热干扰和化学干扰等等。

综上所述,传感器的干扰来源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由电路感应产生干扰;二是由外围设备以及通信线路的感应引入干扰。我们得仔细分析外界干扰的来源,信号传输线路以及敏感程度,做好接地处理和传感器信号线屏蔽措施,有可能的话远离干扰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