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自学三菱plc

楼主(2016-09-07):
本人学生一枚,想自学三菱plc但是因为没有接触过,不知道怎么开始,或者用什么教材,求大神们指点。

网友A:
三菱官网的手册资料是最官方的,其他都是抄录官方的,可以先从硬件手册,然后指令手册学起,也可以下载三菱101例看一下。刚开始肯定会遇到很多问题,多来论坛问问,会大有收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