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发那科系统数控车床故障码1010资料

楼主(2016-09-07):
谁有发那科系统的数控车床故障码1010资料,能有全部故障码及对策更好!谢谢!

网友A:
1010故障代码为设备制造厂设置故障码,一般情况下制造厂随机电气说明书中有说明,或打开pmc梯形图寻找故障代码信号,再判断故障位置。它是外围的信号故障,比如刀库换刀机构信号不到位,以及其他外围等等故障。因为是制造厂设置的故障码,发那科系统说明书中是找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