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一些问题解答

楼主(2016-09-07):
1:每次短暂停车(1分钟左右),启动时快熔烧断。更换保险后,启车不烧保险。该如何调整那些参数。
    答:(1)建议修改P159、160、161、179
       (2)问题我也遇到过,不是参数的问题,因为参数没有改动如果在停车后短时间内再次启动烧保险的几率很大,但是凭时手动没有问题,我怀疑是保险本身有问题
 2:我需要将6RA70的运行电流,读取到PLC,请问: 1、我应该使用哪一个功能块? 2、程序编写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3、6RA70还需要补充设置什么参数?
    答:(1)在S7-200中调用“USS_RPM_W”读“K0117”即可

网友A:
如果自己用的,最简单用个热水瓶塞或木头用刀具削出管内孔形状,胀紧内孔套上滚动轴上就可以了。考究点两端固定塞应有买的,五金店应该就有,拿着样子去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