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进行调速问题

楼主(2016-09-07):
我们现在用的是6RA70对电机进行调速,速度是用码盘反馈回来的,电机的额定转速为1500转,但是我们工艺要求速度不能太快,最大速度只能达到1000,我们可不可以通过设置6RA70参数来限制最大速度只能到1000?
   答:你可以设置P512=60% 或P513=-60%
 或者设置P143=1000
 4:我们现在用的是6RA70直流调速器对电机进行调速,速度反馈用的是码盘,但现场环境恶劣,码盘容易损坏,现在要取消码盘,要改哪些参数?
 答:(1)p083=3此时选择的是电势反馈,p115对应的是电机电势相当于进线电压的百分数,如进线400v,电机电压400v,此时电势大约380v,P115=95%。p200 反馈滤波加大100ms。p081=0无弱磁
 5:我们是轧钢厂,用6RA70对直流电机进行调速,由于有的电机功率较大,为1250KW,我们用6RA7018和一套整流装置配合进行调速,在这种情况下P078的参数应该根据什么进行设置,如果用6RA70电机直接整流对电机进行调速,P078的参数又应该如何设置?还有P078的参数会影响到其它的哪些参数?
    答:(1)那得看你的装置怎么改的了,装置从主回路取进线电压,分压后进入调节回路,这个分压电阻是可以改的,改了后p078中的参数就和原说明书不一样了。有可能有个变比,也有可能改过软件直接可设定电压。
  (2)楼主的意思应该是这样的吧——
     用6RA7018的电枢输出回路给电机的励磁绕组供电;而用另外一套整流装置给电机的

网友A:
YC2010磁环编码器,适应恶劣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