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用u盘备份下来的程序怎样在电脑上面打开

楼主(2016-09-07):
这是我备份下来的文件,需要在电脑上面怎样操作,才能在电脑上面打开。

网友A:
直接双击图标不能打开嘛?

网友B:
傻瓜,你必须得下载软件,点击EXE,打不开就是东西没备份完

网友C:
是的,你必须安装昆化通态触屏的软件,然后才能打开你备份下来的软件。

网友D:
软件里面找“打开”菜单,按照保存路径找到U盘中的文件打开。

网友E:
楼主解决了没。请回复一下呀。我也是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傻瓜,你必须得下载软件,点击EXE,打不开就是东西没备份完

太直接了,看来对系统和软件还是不了解呀

网友G:
打不开 楼主不要废心思了这个没办法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双击图标不能打开嘛?

不能打开,提示不是有效的win32应用程序,是不是还要下载过返编译之类的软件?我6.8 跟7.7都尝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傻瓜,你必须得下载软件,点击EXE,打不开就是东西没备份完

高手,指点下呗,

引用 网友B:
傻瓜,你必须得下载软件,点击EXE,打不开就是东西没备份完

高手,指点下呗。不能打开,提示不是有效的win32应用程序,是不是还要下载过返编译之类的软件?我6.8 跟7.7都尝试过。备份肯定是备份完毕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解决了没。请回复一下呀。我也是

没有解决,现用U盘把问题处理了,现在我还没有触摸屏里面的程序数据。

网友H:
统一回复,U盘备份的是无法用软件打开进行编辑的,只能做同屏移植。另外,工程下载的时候勾选支持工程上传,是可以通过USB线或者网线把屏里的工程上传到电脑上,上传之后的工程是可以编辑修改的,如果下载的时候没有勾选,就没有任何办法得到屏里的工程。

网友I(2024-10-14):
楼上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