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自由口通讯报错通讯超时

楼主(2016-09-07):
我在用信捷PLC和上位机进行自由口通讯,现在用的是send和rsv指令,收发都能实现,在上位机中用串口调试工具调试时,缓存区中有要的字符,但是上位机必须读取通讯状态,而实际中通讯状态均为超时,请问下这是硬件原因还是软件原因造成的?能不能避免超时的出现

网友A:
围观,坐等楼下大神解答

网友B:
大哥,设置有问题啊,不要怀疑硬件

楼主:
我设置的端口2自由口通讯,字符超时3ms,回复超时100ms,缓冲位16位,这样有问题吗?还有如果确实通讯出了问题,为什么缓存区内能接受到字符呢?

引用 网友B:
大哥,设置有问题啊,不要怀疑硬件

网友C:
好好,这个不错奥发的,ok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结果和PLC没啥关系,是测试软件每次接受要接收到16个字才算通讯完成,少发一个都算超时,而实际用到的字符只有6个,因而发少了。不过我想问一下各位,自由口通讯有这个规定必须发送满16个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