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中CMPH1FK1M0M16的问题

楼主(2016-09-07):
台达PLC中CMP H1F K1M0 M16怎么理解,麻烦知道的师父们给我讲解一下,不胜感激,先谢谢了!

网友A:
台达的不太熟悉,个人理解是cmp为比较指令,H1F为16进制数,换算成10进制的话是26,K1M0代表M0-M3 4个位的状态,如果H1F 和K1M0相等,那么M17=1,如果H1F>K1M0,M16=1,如果H1F<K1M0,M18=1

网友B:
CMP H1F K1M0 M16是一个“比较设置输出指令”

H1F是一个常数,十六进制数1F

K1M0是半个字节,由4个位M0~M3组合而成

指令执行结果:比较 H1F和 K1M0大小

如果 H1F小于 K1M0 ,输出M16=1,M17=0,M18=0

如果 H1F等于 K1M0 ,输出M16=0,M17=1,M18=0

如果 H1F大于 K1M0 ,输出M16=0,M17=0,M18=1

网友C:
买台达的产品可以直接找我询价哦!!!

网友:
2楼说的很对

网友D:
1楼应该是正确的解释。

网友D:
  1楼的指令解释是正确的,H1F变十进制是31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