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程序怎么写

楼主(2016-09-07):
刚刚接触西门子的PLC,现在200SMART的主机扩展一个AI 2xRTD的温度模块,3线铂金电阻温度传感器,现在用触摸屏做温度读取和控制,请教下大家硬件接线和这段程序怎么写呢?最好带PID控制,谢谢了

网友A:
我服了,网上那么多资料,可以查查嘛,祝你好运

网友B:
PLC模拟量模块都有接线图的啊,照图示接就可以了

网友C:
不是有那PID向导吗?照着做就行了。很简单的。

网友D:
硬件接线就是通讯了。设置好对应的读取寄存器就行了

网友E:
aqw0  传送 vw0    vw0   vw0传送vd4   vd4变浮点数  然后除10

网友F:
好好,这个不错奥发的,okDVB

网友G(2016-11-22):
2RT模块直接接线就行了。PLC读取的值除以10就得到实际温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