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岛680变频器5.5KW炸模块维修

楼主(2016-09-07):
最近接手一台森岛变频器SD680系列 5.5KW 380V的机器,故障是炸模块。为什么5.5KW的机器。用的模块是

7MBR25VA120 怎么才用25A的7单元模块呢?按正常情况25A模块是3.7KW变频器用的。由于几台机器都采用的这个模块,基本上这个机器一坏都是炸模块的多。同时连同TLP350光藕一起损坏,最可能的是,上面的稳压贴片三极管不知道具体型号,上面被厂家挂了一层绝缘漆不知道用具体的型号,有哪个朋友知道上面的三极管型号的不仿告诉小弟一下。在这里表示感谢了。。。

网友A(2018-06-14):
  杭州三科变频技术有限公司专注于变频器研发15年,专业的维修团队,提供免费技术支持,本公司提供变频器生产、变频器销售、变频器维修、进口变频器代购、变频柜订做等一体化配套服务设施等。

  联系人:李工 联系电话:15382323285

  变频器含配件维修价格一般不会超过变频器本身30%,具体可咨询客服。

  在我店维修变频器及更换材料将为您免费保修三个月。

  如您的变频器维修费用超过变频器维修价值或者变频器本身无任何问题,我们将寄回您的变频器,来回运费需由您支付。

  修复后进行带负载测试,完成测试后寄回客户,由客户进行现场安装测试。(可为您提供免费的专业技术咨询)

  变频器常见故障:无显示、缺相、过流、过压、欠压、过热、过载、接地、参数错误、有显示无输出、模块损坏等

  宝贝标价仅为一个方便拍付基数,具体维修费用以客服实际报价为准。

  如需发票,需加收百分之10%发票增值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