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了怪了,合闸就转,不用启动了

楼主(2016-09-08):
昨天我们的剪裁机坏了,操作工说机器坏了,过来看看吧。过去一看合闸就转,不用启动了,奇了怪了。仔细检查一番,后来换了接触器就好了,大家说说怎么回事会这样?

网友A:
是不是接触器短路了,不用启动里面已经是接通状态了

网友B:
时间久了,接触器坏了

网友C:
接触器主触点电流过大粘连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时间久了,接触器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接触器主触点电流过大粘连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接触器主触点电流过大粘连了

我们也有过这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接触器短路了,不用启动里面已经是接通状态了

看不出来,手动是可以动作的,没有粘连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间久了,接触器坏了

这个有可能是,挺多年了的设备

网友G:
一般是接触器主触点粘连导致的

网友H:
触点接触不良,或长期过电流,造成触点超温,粘合在一起无法分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是接触器主触点粘连导致的

拆开了,看了看,没有发现粘连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H:
触点接触不良,或长期过电流,造成触点超温,粘合在一起无...

触点没有粘连,拆开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