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压压力仪表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6-09-08):
      不锈钢差压压力仪表主要适用于在工业过程控制中测量两个高压力源之间的微小差压。如:过滤器的压力损失和工作状态;管网的压力损失;阀门的工作状态等等。

差压压力仪表工作原理

    不锈钢差压压力仪表的结构为双波纹管结构,就是两只波纹管分别安装在“工”字型支架两侧的对称位置上。“工”字型支架的上下两端分别为活动端和固定端,中间是由弹簧片相连接;两只波纹管与表壳上的低压接头相连接,齿轮传动结构直接安装在支架的固定端。并通过拉杆与支架的活动端相连接;刻度盘则直接固定在齿轮传动机构上。当上下两端接收到不同压力(一般高压端高于低压端)时,两波纹管作用在活动支架上的力则不相等,使分别产生的位移,并带动齿轮传动机构传动并予放大,由指针偏转后指示的差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