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放大器故障排除

楼主(2016-09-08):
1. 伺服放大器的故障排除

1 - 5

1.3 警告一览表

编号  名称

详细

编号

详细名称

停止

方式

(注2、3)

90.1 原点复位未完成

90  原点复位未完成警告  90.2 原点复位异常结束

90.5 Z相未通过

伺服放大器过热警告

(注1)

91.1 主电路元件过热警告

92  电池断线警告

92.1 编码器电池断线警告

92.3 电池劣化

96  原点设定错误警告

96.1 原点设定时到位警告

96.2 原点设定时指令输入警告

96.3 原点设定时伺服OFF警告

程序不可执行/

进给站位置

警告

97.1 程序不可执行警告

软件限位

警告

98.1 到达正转侧软件行程限位

98.2 到达反转侧软件行程限位

行程限位

警告

99.1 正转行程末端OFF  (注4)

99.2 反转行程末端OFF  (注4)

9B.1 滞留脉冲过大1警告

9B  误差过大警告  9B.3 滞留脉冲过大2警告

9B.4 转矩限制0时误差过大警告

9F  电池警告  9F.1 电池电压下降

E0  过再生警告  E0.1 过再生警告

E1  过负载警告1

E1.1 运行时热过载警告1

E1.2 运行时热过载警告2

E1.3 运行时热过载警告3

E1.4 运行时热过载警告4

E1.5 停止时热过载警告1

E1.6 停止时热过载警告2

E1.7 停止时热过载警告3

E1.8 停止时热过载警告4

E3  绝对位置计数器警告

E3.2 绝对位置计数器警告

E3.5 编码器绝对位置计数器警告

E4  参数警告  E4.1 参数设定范围异常警告

E6  伺服强制停止警告  E6.1 强制停止警告  SD

E7

控制器紧急停止

警告

E7.1 控制器紧急停止输入警告  SD

E8

冷却风扇转速

下降警告

E8.1 冷却风扇转速下降中

E9  主电路OFF警告

E9.1 主电路OFF时伺服开启信号ON  DB

E9.2 低速旋转中母线电压下降  DB

E9.3 主电路OFF时Ready-on信号ON  DB

EC  过负载警告2  EC.1 过负载警告2

ED  输出瓦数超出警告  ED.1 输出瓦数超出警告

F0  Tough Drive警告

F0.1 瞬间停止Tough Drive中警告

F0.3 振动Tough Drive中警告

F2

驱动记录器

写入错误警告

F2.1 驱动记录器区域写入超时警告

F2.2 驱动记录器数据写入错误警告

F3  振动检测警告  F3.1 振动检测警告

注  1. 排除发生原因后,应预留大约30分钟的冷却时间。

2. 停止方式有DB、SD两种。

DB: 动态制动停止(去除动态制动器的产品则呈现自由运行状态)

SD: 强制停止减速

3. [Pr. PA04] 为初始值时。记载为SD的警告可以通过[Pr. PA04] 将停止方式变更为DB。

4. 可以通过[Pr.PD30]选择紧急停止或缓慢停止。

1. 伺服放大器的故障排除

1 - 6

1.4 报警对应方法

注意

发生报警时请先排除报警原因,确保安全之后再解除报警,重新运行。否则会造成

伤害。

[AL. 25 绝对位置丢失]发生时,请务必再次进行原点设定。否则可能会因此发生

预料之外的动作。

请设定在发生报警的同时伺服OFF,并切断电源。

要点

发生以下报警时,请不要解除报警进行反复重启运行。否则会导致伺服放大器及

伺服电机的故障。排除发生原因的同时,请经过30分钟以上的冷却时间再重启运

行。

[AL. 30 再生异常]  [AL. 45 主电路原件过热]

[AL. 46 伺服电机过热]  [AL. 50 过负载1]

[AL. 51 过负载2]

报警历史中不记录[AL.37 参数异常]。

请根据本节排除报警原因。若使用MR Configurator2可参照报警的发生原因。

1. 伺服放大器的故障排除

1 - 7

报警编号: 10  名称: 电压不足

报警内容

电源电压不足。

母线电压不足。

电源接线错误。

详细

编号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对象

10.1 电源电压下降  (1)  电源连接器的连接存在

异常。

确认电源连接器。  存在异常。  请正确连接。  [A]

无异常。  请确认(2)。

(2)  电源电压低。  确认电源电压是否在AC

160V以下。

电压在AC 160V以

下。

请重新检查电源电

压。

电压超出AC 160V。 请确认(3)。

(3)  发生规定时间以上的瞬

时停电。[Pr. PA20]为

“_ 0 _ _”时,60ms。

[Pr. PA20]为“_ 1 _

_”时,60ms。

确认电源是否有问题。 有问题。  请重新检查电源。

无问题。  请确认(4)。

(4)  通过单相电源使用时,

电源接线错误。

确认电源接线。

MR-JE-100_以下:

L1及L3

MR-JE-200_:

L1及L2

电源接线错误。  请正确连接。

10.2 母线电压下降  (1)  电源连接器的连接存在

异常。

确认电源连接器。  存在异常。  请正确连接。

无异常。  请确认(2)。

(2)  电源电压低。  确认电源电压是否在AC

160V以下。

电压在AC 160V以

下。

请提高电源电压。

电压超出AC 160V。 请确认(3)。

(3)  加速时发生。  确认加速时的母线电压

在DC 200V之上。

电压未达到DC

200V。

请延长加速时间常

数。或者请提高电源

容量。

电压在DC 200V以

上。

请确认(4)。

(4)  伺服放大器发生故障。 确认母线电压的值。  电源电压在AC 160V

以上,但母线电压未

达到DC 200V。

请更换伺服放大器。

报警编号: 12  名称: 存储器异常1 (RAM)

报警内容  伺服放大器内部的部件(RAM)发生故障。

详细

编号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对象

12.1 RAM异常1  (1)  伺服放大器内部的部件

发生故障。

拔下所有电源以外的电

缆,确认再现性。

再现。  请更换伺服放大器。 [A]

不再现。  请确认(2)。

(2)  周围环境存在异常。  确认电源是否有噪声。 存在异常。  请根据原因采取相应

的对策。

12.2 RAM异常2  请执行[AL. 12.1]的调查方法。

12.3 RAM异常3

12.4 RAM异常4

12.5 RAM异常5

1. 伺服放大器的故障排除

1 - 8

报警编号: 13  名称: 时钟异常

报警内容

伺服放大器内部的部件发生故障。

控制器发送的时钟存在异常。

详细

编号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对象

13.1 控制时钟异常1  (1)  伺服放大器内部的部件

发生故障。

拔下所有电源以外的

电缆,确认再现性。

再现。  请更换伺服放大器。 [A]

不再现。  请确认(2)。

(2)  控制器发送的时钟存在

异常。

确认与控制器连接时

有无发生此报警。

发生。  请更换控制器。

不发生。  请确认(3)。

(3)  后轴的伺服放大器发生

故障。

确认后轴的伺服放大

器有无故障。

有故障。  请更换后轴的伺服放

大器。

无故障。  请确认(4)。

(4)  周围环境存在异常。  确认电源是否有噪声。

确认连接器是否短路。

存在异常。  请根据原因采取相应

的对策。

[A]

13.2 控制时钟异常2  请执行[AL. 13.1]的调查方法。

报警编号: 14  名称: 控制处理异常

报警内容  规定时间内处理未完成。

详细

编号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对象

14.1 控制处理异常1  (1)  参数有错误设定。  确认参数没有错误设

定。

有错误设定。  请正确设定。  [A]

正确设定。  请确认(2)。

(2)  周围环境存在异常。  确认电源是否有噪声。

确认连接器是否短路。

存在异常。  请根据原因采取相应

的对策。

无异常。  请确认(3)。

(3)  伺服放大器发生故障。 请更换伺服放大器,确

认再现性。

不再现。  请更换伺服放大器。

14.2 控制处理异常2  (1)  参数有错误设定。  确认参数是否有错误设

定。

有错误设定。  请正确设定。

正确设定。  请确认(2)。

(2)  周围环境存在异常。  确认电源是否有噪声。

确认连接器是否短路。

存在异常。  请根据原因采取相应

的对策。

无异常。  请确认(3)。

(3)  伺服放大器发生故障。 请更换伺服放大器,确

认再现性。

不再现。  请更换伺服放大器。

14.3 控制处理异常3  请执行[AL. 14.1]的调查方法。

14.4 控制处理异常4

14.5 控制处理异常5

14.6 控制处理异常6

14.7 控制处理异常7

14.8 控制处理异常8

14.9 控制处理异常9

14.A 控制处理异常10

1. 伺服放大器的故障排除

1 - 9

报警编号: 15  名称: 存储器异常2 (EEP-ROM)

报警内容  伺服放大器内部的部件(EEP-ROM)发生故障。

详细

编号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对象

15.1 接通电源时

EEP-ROM异常

(1)  接通电源时的EEP-ROM的

动作存在异常。

拔下所有电源以外的电

缆,确认再现性。

再现。  请更换伺服放大器。 [A]

不再现。  请确认(2)。

(2)  周围环境存在异常。  确认电源是否有噪声。

确认连接器是否短路。

存在异常。  请根据原因采取相应

的对策。

无异常。  请确认(3)。

(3)  写入次数超过10万次。 确认是否频繁更改参

数、点位表或程序。

频繁更改。  请更换伺服放大器。

更换后应更改处理方

法以减少参数、点位

表或程序的更改次

数。

15.2 运行中

EEP-ROM异常

(1)  通常运行时的EEP-ROM的

动作存在异常。

确认通常运行中的参数

更改时是否发生。

发生。  请更换伺服放大器。 [A]

不发生。  请确认(2)。

(2)  调谐结果反映时的写入

存在异常。

电源投入后,确认经过

1小时后此报警是否发

生。

经过1小时以上。  请更换伺服放大器。

未达到1小时。  请确认(3)。

(3)  周围环境存在异常。  确认电源是否有噪声。

确认连接器是否短路。

存在异常。  请根据原因采取相应

的对策。

报警编号: 16  名称: 编码器初始通信异常1

报警内容  编码器及伺服放大器的通信存在异常。

详细

编号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对象

16.1 编码器初始通信

接收数据异常1

(1)  编码器电缆存在异常。 确认编码器电缆是否断

线或短路。

存在异常。  请维修或更换编码

器。

[A]

无异常。  请确认(2)。

(2)  伺服放大器发生故障。 请更换伺服放大器,确

认再现性。

不再现。  请更换伺服放大器。

再现。  请确认(3)。

(3)  编码器发生故障。  请更换伺服电机,确认

再现性。

不再现。  请更换伺服电机。

再现。  请确认(4)。

(4)  周围环境存在异常。  确认噪声、周围温度、

振动等。

存在异常。  请根据原因采取相应

的对策。

16.2 编码器初始通信

接收数据异常2

请执行[AL. 16.1]的调查方法。

1. 伺服放大器的故障排除

1 - 10

报警编号: 16  名称: 编码器初始通信异常1

报警内容  编码器及伺服放大器的通信存在异常。

详细

编号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对象

16.3 编码器初始通信

接收数据异常3

(1)  编码器电缆脱落。  确认编码器电缆是否正

确连接。

未连接。  请正确连接。  [A]

已连接。  请确认(2)。

(2)  2线式/4线式的参数设定

错误。

[A]: [Pr. PC22]

: [Pr. PC04]

确认参数的设定值。  设定错误。  请正确设定。

设定正确。  请确认(3)。

(3)  编码器电缆存在异常。 确认编码器电缆是否断

线或短路。

存在异常。  请维修或更换编码

器。

无异常。  请确认(4)。

(4)  电源电压不稳定。  确认电源电压。  电源瞬时停电中。  请重新检查电源环

境。

无异常。  请确认(5)。

(5)  伺服放大器发生故障。 请更换伺服放大器,确

认再现性。

不再现。  请更换伺服放大器。

再现。  请确认(6)。

(6)  编码器发生故障。  请更换伺服电机,确认

再现性。

不再现。  请更换伺服电机。

再现。  请确认(7)。

(7)  周围环境存在异常。  确认噪声、周围温度、

振动等。

存在异常。  请根据原因采取相应

的对策。

16.5 编码器初始通信

发送数据异常1

请执行[AL. 16.1]的调查方法。

16.6 编码器初始通信

发送数据异常2

16.7 编码器初始通信

发送数据异常3

16.A 编码器初始通信

处理异常1

(1)  伺服放大器发生故障。 请更换伺服放大器,

确认再现性。

不再现。  请更换伺服放大器。 [A]

再现。  请确认(2)。

(2)  编码器发生故障。  请更换伺服电机,确

认再现性。

不再现。  请更换伺服电机。

再现。  请确认(3)。

(3)  周围环境存在异常。  确认噪声、周围温度、

振动等。

存在异常。  请根据原因采取相应

的对策。

16.B 编码器初始通信

处理异常2

请执行[AL. 16.A]的调查方法。

16.C 编码器初始通信

处理异常3

16.D 编码器初始通信

处理异常4

16.E 编码器初始通信

处理异常5

16.F 编码器初始通信

处理异常6

1. 伺服放大器的故障排除

1 - 11

报警编号: 17  名称: 电路板异常

报警内容  伺服放大器内部的部件存在异常。

详细

编号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对象

17.1 电路板异常1  (1)  电流检测电路存在异

常。

确认伺服ON状态下此

报警是否发生。

发生。  请更换伺服放大器。 [A]

不发生。  请确认(2)。

(2)  周围环境存在异常。  确认噪声、周围温度

等。

存在异常。  请根据原因采取相应

的对策。

17.3 电路板异常2  请执行[AL. 17.1]的调查方法。

17.4 电路板异常3  (1)  未正常读取伺服放大器

的识别信号。

拔下所有电源以外的

电缆,确认再现性。

再现。  请更换伺服放大器。

不再现。  请确认(2)。

(2)  周围环境存在异常。  确认噪声、周围温度

等。

存在异常。  请根据原因采取相应

的对策。

17.5 电路板异常4  (1)  未正常读取轴选择旋转

开关(SW1)的设定值。

拔下所有电源以外的

电缆,确认再现性。

再现。  请更换伺服放大器。

不再现。  请确认(2)。

(2)  周围环境存在异常。  确认噪声、周围温度

等。

存在异常。  请根据原因采取相应

的对策。

17.6 电路板异常5  (1)  周围环境存在异常。  确认噪声、周围温度

等。

存在异常。  请根据原因采取相应

的对策。

无异常。  请更换伺服放大器。

报警编号: 19  名称: 存储器异常3 (FLASH-ROM)

报警内容  伺服放大器内部的部件(FLASH-ROM)存在异常。

详细

编号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对象

19.1 FLASH-ROM异常

(1)  FLASH-ROM发生故障。  拔下所有电源以外的

电缆,确认再现性。

再现。  请更换伺服放大器。 [A]

不再现。  请确认(2)。

(2)  周围环境存在异常。  确认噪声、周围温度

等。

存在异常。  请根据原因采取相应

的对策。

19.2 FLASH-ROM异常

请执行[AL. 19.1]的调查方法。

报警编号: 1A  名称: 伺服电机组合异常

报警内容  伺服放大器及伺服电机的组合不同。

详细

编号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对象

1A.1 伺服电机

组合异常

(1)  伺服放大器与伺服电机

连接错误。

确认伺服电机的型号,

确认与伺服放大器的组

合。

组合错误。  请在正确组合下使

用。

[A]

组合正确。  请确认(2)。

(2)  编码器发生故障。  请更换伺服电机,确认

再现性。

不再现。  请更换伺服电机。

1. 伺服放大器的故障排除

1 - 12

报警编号: 1E  名称: 编码器初始通信异常2

报警内容  编码器发生故障。

详细

编号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对象

1E.1 编码器故障  (1)  编码器发生故障。  请更换伺服电机,确认

再现性。

不再现。  请更换伺服电机。  [A]

再现。  请确认(2)。

(2)  周围环境存在异常。  确认噪声、周围温度、

振动等。

存在异常。  请根据原因采取相应

的对策。

报警编号: 1F  名称: 编码器初始通信异常3

报警内容  不对应连接的编码器。

详细

编号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对象

1F.1 编码器未对应  (1)  连接了未对应伺服放大

器的伺服电机。

确认伺服电机的型号。 未对应的伺服电机。 请更换为对应中的伺

服电机。

[A]

对应中的伺服电机。 请确认(2)。

(2)  伺服放大器的软件版本

不支持伺服电机。

确认软件版本及是否支

持伺服电机。

不支持。  请更换为软件版本支

持伺服电机的伺服放

大器。

支持。  请确认(3)。

(3)  编码器发生故障。  请更换伺服电机,确认

再现性。

不再现。  请更换伺服电机。

再现。  请更换伺服放大器。

报警编号: 20  名称: 编码器常规通信异常1

报警内容  编码器及伺服放大器的通信存在异常。

详细

编号

详细名称  发生原因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处理  对象

20.1 编码器通信

接收数据异常1

(1)  编码器电缆存在异常。 确认编码器电缆是否断

线或短路。

存在异常。  请维修或更换电缆。 [A]

无异常。  请确认(2)。

(2)  编码器电缆的外部导体

未连接连接器的接地

板。

确认是否连接。  未连接。  请正确连接。

已连接。  请确认(3)。

(3)  伺服放大器发生故障。 请更换伺服放大器,确

认再现性。

不再现。  请更换伺服放大器。

再现。  请确认(4)。

(4)  编码器发生故障。  请更换伺服电机,确认

再现性。

不再现。  请更换伺服电机。

再现。  请确认(5)。

(5)  周围环境存在异常。  确认噪声、周围温度、

振动等。

存在异常。  请根据原因采取相应

网友A:
每个品牌的伺服,故障类型代码都不一样,楼主好歹也说下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