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usb驱动安装不了

楼主(2016-09-08):
台达触摸屏连接电脑时,自动安装usb驱动总是失败,在环境设置里重新安装驱动也是失败,网上下载过专门的驱动,安装成功后,在电脑设备管理器里其他选项com口还是显示感叹号,另外,软件也试过重新安装,但还是出现老问题,求助大神到底该怎么整。。。

网友A:
我也是,如果兄弟你解决了,麻烦告诉我下,我的QQ414713605.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如果兄弟你解决了,麻烦告诉我下,我的QQ414...

我只是重装了系统,重新安装软件 这个版本的。。。

网友B(2017-08-15):
不知道有否解决,小弟今天也遇到此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有否解决,小弟今天也遇到此问题

你那个解决了吗??

网友D:
关于DOPSOFT的USB驱动常常会被干扰,因为电脑的USB抗干扰能力有限,干扰会随人机USB线到电脑。所以出现USB不能识别的时候,把人机连接的设备全部断开,只连接电源和USB连接电脑。如果还是连接不上的话,USB驱动安装可以到DOPSOFT,选项,环境设置中更新,也可以到DOPFOFT安装路径下ScrEditApp到driver文件夹里找到驱动软件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