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流量计的安装注意事项

楼主(2016-09-08):
安装前的检查

a) 检查法兰、壳体和出线套有无损伤;

b) 打开盒盖,检查接线和接线板有无松动或损坏;

c) 检查铭牌中型号编码与订货编码是否相符。

安装步骤

a) 工作环境:在选择传感器安装位置时,应考虑安装区域、管道、变送器位置以及阀门位置;

b) 安装方向:按照传感器上箭头标识确定安装方向;

c) 安装:在管道上安装传感器与变送器;

d) 连接:变送器与传感器之间必须用12芯线路连接;

e) 启动。

位置选择

a) 传感器安装时须远离机械振动源,如装有泵的管道。若强烈的管道振动不可避免时,建议用柔性管将管道系统与仪表传感器隔离。壳体保持独立,不得与其它物体接触。如果一条管道上需安装多个传感器,要防止传感器之间共振产生的影响。此时,两传感器的间距必需大于自身宽度的3倍。

b) 在安装传感器时,需考虑因环境温度改变所引起的安装管道上的热胀冷缩现象。另外,管道的热胀冷缩反应会对传感器的零点产生影响,由此可能会测量的精度产生影响。所以不要将传感器安装在热胀的管道节点处。

c) 传感器安装必须远离工业电磁场源,如大型的发电机,变压器等。另外传感器内部检测管道里的振器也会受到影响,内部微弱的检测信号也会因电磁噪声干扰而降低敏感度。因此传感器必须安装在离这些场源至少5米的地方。

d) 测量液体时应尽可能使流体流向从下至上,同时应避免仪表安装在管路最高处,以避免管路气体聚集影响仪表的正常工作。

e) 传感器需安装在管道较低处以便流体能充满传感器,使零漂校准器正常运行。

f)测量气体时应尽可能使气体从上至下,同时避免仪表安装在管路最低处,以避免管道液体聚集影响仪表的正常工作。

g) 当需要在危险区域安装时,需确保流量计的安装环境在质量流量计铭牌上的防爆参数系数之内。

注意:如果安装地点易受阳光暴晒,应当增加遮蔽设施。应避免强烈振动和过大的温度变化,同时要防止腐蚀性液体的滴漏。流量计安装场所的磁场强度应小于400A/m

 管道连接

首先要注意传感器本身不能作为荷重支持点,它不能支撑毗连的工作管道。应由夹持它的管道承重。同时,传感器安装时应当使其不受过大的拉紧应力,应考虑消除毗连管道因膨胀产生的应力影响。

接地

传感器产生的流量信号非常小,在满量程时也只有几个毫伏,所以应保持传感器接地良好。质量流量计的接地要求有两个方面:

从质量流量计的工作原理和流量感应信号电流的回路来分析,传感器和变送器的接地端必须与被测介质同电位;

以大地为零电位,减少外界干扰。一般情况下,工艺管道都是金属管,本身都是接地的,这很容易满足。但是在外界电磁场干扰较大的情况下,质量流量计另行设置接地装置,接地线采用总截面大于4mm²的多股铜线,传感器的接地线决不能接在电机或其他设备的公共地线上。接地电阻应小于10Ω

其他要求

a. 安装传感器时,应保证测量管与工艺管道同轴,对50mm及以下公称通径的传感器,其轴线偏离不超过1.5mm

b. 法兰之间加装的法兰垫圈应有良好的耐腐蚀性能,该垫圈不得伸入管道内部;

c. 紧固仪表的螺栓、螺母,其螺纹应完整无损,润滑良好。应根据法兰尺寸、力矩大小采用力矩扳手紧固螺栓;

d. 在传感器邻近管道进行焊接或火焰切割时,要采取隔离措施,防止受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