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指令前边加@,不懂,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6-09-08):
这种在比较指令前边加上@,这种我还真是第一次见,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是不是脉冲指令,只在一个扫描周期内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脉冲指令,只在一个扫描周期内有效?

不懂,这还真是第一次见,要是脉冲指令,直接在后边加一个上升沿不都行了

网友B:
间接指定,其所指向的地址由指令ADRSET指令确定。

网友C(2017-01-18):
请问一下三菱间接寻址指令:MOV K1O @D100;

ADRSET D0 D100;最后D100的值是多少?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