涨姿势如何正确保养工程机械的肺——“滤芯

楼主(2016-09-08):
【涨姿势】如何正确保养工程机械的肺——“滤芯”

                                       2016-09-05 正配商城

滤芯是工程机械重要的组成部分,机油滤芯、燃油滤芯、空气滤芯、液压滤芯,对于这些工程机械滤芯你都了解它们的具体作用以及保养要点吗?

机油、燃油滤芯常见问题

1在什么特殊情况下,需要更换机油滤芯,燃油滤芯?

燃油滤芯是把燃油中的氧化铁、粉尘等杂志去除,防止燃油系统堵塞,减少机械磨损,确保发动机的稳定运行。

一般情况下,发动机燃油滤芯的更换周期为首次工作250小时更换,此后每工作500小时进行更换,具体应根据燃油质量等级不同灵活掌握更换时间。

当滤芯压力表报警或指示压力不正常时,需要检查滤清器是否有异常现象,如果有,必须更改。

当滤芯表面有泄漏或破裂变形现象时,需要检查滤清器是否有异常现象,如果有,必须更换。

2是否机油滤芯的过滤法精度越高越好?

对于一个发动机或者装备,一个恰当的滤芯过滤精度应在过滤效率和容灰量之间达到一个平衡。

使用过高过滤精度的滤芯,就可能会因为滤芯的低容灰量而导致滤芯的使用寿命缩短,从而增加了机油滤芯过早被堵塞的风险。

3劣质机油、燃油滤芯与纯正机油、燃油滤芯对装备的作用有什么不同?

纯正的机油、燃油滤芯能有效的保护装备,延长装别的使用寿命,劣质的机油、燃油滤芯不能很好的保护装备,不能延长装备的使用寿命,甚至会恶化装备的使用状况。

4使用优质机油,燃油滤芯能给机器带来什么好处?

使用优质机油、燃油滤芯可以有效的延长装备的寿命,降低维修成本,为用户省钱。

5装备过保修期,且使用年限已久,是不是没有必要使用高质量的优秀滤芯?

旧装备的发动机更加容易磨损,造成拉缸。因此旧的设备需要优质滤芯来稳定住逐渐升级的磨损,维持住发动机的性能。

否则,您将不得不花去大笔费用来进行维修,或者您不得不提前将您的发动机报废扔掉。通过使用纯正的滤芯,可确保您花去的总经营成本(维护、维修、大修和折旧的总成本)最低,而且还可延长发动机的使用寿命。

6滤芯只要便宜,能够安好的安装在发动机上面就行了吗?

国内众多滤芯生产厂家只会简单的复制模仿原装件的几何尺寸及外表,而对滤芯所应该达到的工程标准不予重视,甚至根本不懂得工程标准的内容是什么。

滤芯的设计时为了保护发动机系统,如果滤芯的性能不能满足技术要求而失去过滤效果,那么发动机的性能将会显著降低,并缩短发动机的使用寿命。

例如,柴油发动机的寿命就直接与发动机损坏提前所“吃”进的110-230克粉尘有关。因此,低效劣质的滤芯会使更多的杂志进入发动机系统,造成发动机的提前大修。

7使用的滤芯没有在机器带来任何问题,因此用户是不是没有必要去买更多的钱买优质?

低效劣质滤芯对发动机所造成的影响,您可能会或根本不会立即见到。发动机似乎运行很正常,但是有害的杂质可能早已进入发动机系统,并开始造成了发动机零件腐蚀、生锈、磨损等。

这些损害是隐性的,在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将会爆发出来。尽管现在看不到征兆,但并不意味着问题不存在。一旦发现有问题,可能为时已晚,因此坚持使用高质量的有保证的纯正滤芯可使发动机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

空气滤芯位于发动机的进气系统中,其主要作用是滤除将要进入气缸的空气中有害杂质,以减少气缸、活塞、活塞环、气门及气门座的早期磨损,从而为发动机的正常运行、输出动力提供保证。

一般情况下,不同机型所使用的空气滤芯更换时间不同,但当空滤堵塞指示灯亮起时,必须清扫空气外滤芯。若工作环境恶劣,应缩短空气内外滤芯的更换周期。

2016-09-05 正配商城

滤芯是工程机械重要的组成部分,机油滤芯、燃油滤芯、空气滤芯、液压滤芯,对于这些工程机械滤芯你都了解它们的具体作用以及保养要点吗?

机油、燃油滤芯常见问题

1在什么特殊情况下,需要更换机油滤芯,燃油滤芯?

燃油滤芯是把燃油中的氧化铁、粉尘等杂志去除,防止燃油系统堵塞,减少机械磨损,确保发动机的稳定运行。

一般情况下,发动机燃油滤芯的更换周期为首次工作250小时更换,此后每工作500小时进行更换,具体应根据燃油质量等级不同灵活掌握更换时间。

当滤芯压力表报警或指示压力不正常时,需要检查滤清器是否有异常现象,如果有,必须更改。

当滤芯表面有泄漏或破裂变形现象时,需要检查滤清器是否有异常现象,如果有,必须更换。

2是否机油滤芯的过滤法精度越高越好?

对于一个发动机或者装备,一个恰当的滤芯过滤精度应在过滤效率和容灰量之间达到一个平衡。

使用过高过滤精度的滤芯,就可能会因为滤芯的低容灰量而导致滤芯的使用寿命缩短,从而增加了机油滤芯过早被堵塞的风险。

3劣质机油、燃油滤芯与纯正机油、燃油滤芯对装备的作用有什么不同?

纯正的机油、燃油滤芯能有效的保护装备,延长装别的使用寿命,劣质的机油、燃油滤芯不能很好的保护装备,不能延长装备的使用寿命,甚至会恶化装备的使用状况。

4使用优质机油,燃油滤芯能给机器带来什么好处?

使用优质机油、燃油滤芯可以有效的延长装备的寿命,降低维修成本,为用户省钱。

5装备过保修期,且使用年限已久,是不是没有必要使用高质量的优秀滤芯?

旧装备的发动机更加容易磨损,造成拉缸。因此旧的设备需要优质滤芯来稳定住逐渐升级的磨损,维持住发动机的性能。

否则,您将不得不花去大笔费用来进行维修,或者您不得不提前将您的发动机报废扔掉。通过使用纯正的滤芯,可确保您花去的总经营成本(维护、维修、大修和折旧的总成本)最低,而且还可延长发动机的使用寿命。

6滤芯只要便宜,能够安好的安装在发动机上面就行了吗?

国内众多滤芯生产厂家只会简单的复制模仿原装件的几何尺寸及外表,而对滤芯所应该达到的工程标准不予重视,甚至根本不懂得工程标准的内容是什么。

滤芯的设计时为了保护发动机系统,如果滤芯的性能不能满足技术要求而失去过滤效果,那么发动机的性能将会显著降低,并缩短发动机的使用寿命。

例如,柴油发动机的寿命就直接与发动机损坏提前所“吃”进的110-230克粉尘有关。因此,低效劣质的滤芯会使更多的杂志进入发动机系统,造成发动机的提前大修。

7使用的滤芯没有在机器带来任何问题,因此用户是不是没有必要去买更多的钱买优质?

低效劣质滤芯对发动机所造成的影响,您可能会或根本不会立即见到。发动机似乎运行很正常,但是有害的杂质可能早已进入发动机系统,并开始造成了发动机零件腐蚀、生锈、磨损等。

这些损害是隐性的,在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将会爆发出来。尽管现在看不到征兆,但并不意味着问题不存在。一旦发现有问题,可能为时已晚,因此坚持使用高质量的有保证的纯正滤芯可使发动机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

空气滤芯位于发动机的进气系统中,其主要作用是滤除将要进入气缸的空气中有害杂质,以减少气缸、活塞、活塞环、气门及气门座的早期磨损,从而为发动机的正常运行、输出动力提供保证。

一般情况下,不同机型所使用的空气滤芯更换时间不同,但当空滤堵塞指示灯亮起时,必须清扫空气外滤芯。若工作环境恶劣,应缩短空气内外滤芯的更换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