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说一下欧姆龙PLC编程和三菱PLC编程的区别

楼主(2016-09-08):
哪位大神能告诉我欧姆龙PLC编程和三菱PLC编程的区别吗?之前一直用的三菱PLC编程,三菱PLC内部有各种模块,中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等等,I信号从X0-X7,X10-X17等,Y也是一样的,M是中间继电器。那么欧姆龙内部也是有这些模块吗,它的IO信号怎么分配的呢,就是从0.00,0.01一直到多少呢,是不是O信号是1.00,2.00,3.00等等呢,欧姆龙的中间继电器用什么表示呢?我大概看了一下说明书,好像有什么子程序,还有循环什么的,感觉像C语言之类的呢?

网友A:
三菱不是一样有子程序,循环指令么……………………

楼主:
回复内容:我知道是有,但是我怎么来表示IO呢

引用 网友A:
三菱不是一样有子程序,循环指令么……………………

网友B:
三菱和欧姆龙有很大区别的,欧姆龙的编程语言更像西门子的,欧姆龙的输入是0.00-0.12,1.00-1.12,2.00-2.22等等,输出是100.00-100.07,101.00-101.07,102.00-102.07等等,中间继电器用的是w,w0.00-w0.15,这里是16进制,只能到15,然后w1.00-w1.15等等。欧姆龙的计时器输出用tim表示,触电和三菱的一样,数据寄存器也一样是D,但是数值表示方法容易混淆,#,&这些10,16进制表示没有三菱的人性化。以上是个人浅解,目前也是从三菱到欧姆龙的转化学习中,楼主学习过程中遇到问题可以发出来,大家一起讨论,共同学习进步!

楼主:
回复内容:那写输入的时候要不要前面加I,比如I0.00,输出加Q,比如Q100.00呢?

引用 网友B:
三菱和欧姆龙有很大区别的,欧姆龙的编程语言更像西门子的...

网友C:
我大概看了一下说明书,好像有什么子程序

网友D:
欧姆龙和西门子相像,但是西门家的程序输入速度更快,一下指令你可以不记得,但是在指令树上总是时刻等着为你服务,个人认为,西门家以后会成为主流

网友E:
三菱输入输出是8进制的  x0-x7 x10-x17  y0-y7 y10-y17

欧姆龙输入输出是16进制的   不像三菱那样分的很清楚   具体看你用的模块

例如欧姆龙 cjiw2.00-2.15点分配到模块ID212是输入,分配到0D212则是输入。具体看io分配

网友F:
三菱不是一样有子程序,循环指令么……

网友G:
三菱的看起来更像些函数,欧姆龙的是功能块的概念,感觉欧姆龙会比三菱好用;

欧姆龙寄存器更像word的,像施耐德、GE、AB、ABB,三菱像西门子用字节储存的,用多了会发现用字储存更方便。

网友H:
西门子还是比较好用的

网友I(2016-10-19):
引用 网友B:
三菱和欧姆龙有很大区别的,欧姆龙的编程语言更像西门子的...

像是有点像,可是我能用西门子200的PLC,一个欧姆龙CPM1A 一个说明书,我就看一个星期。

网友J(2016-12-19):
引用 网友B:
三菱和欧姆龙有很大区别的,欧姆龙的编程语言更像西门子的...

三菱无高手。都是继电思维哪能做大系统,就做小机器都做不好。

网友J:
引用 网友G:
三菱的看起来更像些函数,欧姆龙的是功能块的概念,感觉欧...

三菱我讨厌之极。

1-------输入COM端子和内部电源连接,是极大设计错误,长期以来三菱就是不改,国产还一个有病的信捷居然照搬,这个输入电路两个弱点,一个容易产生多组24VDC电源,导致电路混淆,2手PLC三菱坏的基本都是电源坏。二一个失去灵活性,只能NPN接法,除了3菱信捷,其他牌子都是输入可以NPN,或PNP接法

2-------8进制输入号码不利于工程师掌握PLC核心机理,因该用16进制,和内存实际结构一样。才有利于学习着建立数据和内存概念而不是继电概念。现代工控越来越复杂,没有这种电脑化思维,做不好系统,所谓三菱好用的,基本都是垃圾工程师。完全就是不明白PLC如何工作的人就说三菱好用,你们问问,哪个厉害的工程师喜欢三菱?

3--------三菱输入光电耦合器容易坏。

4--------三菱日本右翼控制,手册关键核心机理一概不讲,OMRON和安川就很详细说明算法。例子丰富。所以学OMRON的容易成高手

5--------三菱坚持自己的狗屁网络结构,脱离目前主流工业网络发展方向。

网友J:
6-------编程软件极差

网友J:
7,技术支持极差

8,三菱鼓励走私,所以导致代理商完全拼价格。而没好的技术支持

9,渠道混乱。

10,假货横行。

网友J:
引用 网友G:
三菱的看起来更像些函数,欧姆龙的是功能块的概念,感觉欧...

字操作才是正确方向,早期30年前最早的8进制编码,是源于早期没复杂系统,CPU和内存都差,容量小速度慢。8位机,最早的PLC就是8位机,内存沿用了八位机思想。

网友J:
11-------指令系统,模块化指令系统,是最差的系统,因该像OMRON那样解包,工控应用变化多端,由工程师决定指令组合才是王道,而不是PLC厂家打包指令,失去灵活性。

台湾永宏就是学三菱的,当你碰到稍稍奇怪的用法,就发现没指令可以做。OMRON就很容易,高度灵活。可以说,OMRON指令系统是世界上最灵活的系统之一。

网友K:
跟高手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L:
看手册,一句两句话讲不清楚

网友M:
引用 网友J:
回复内容:对: 网友G  三菱的看起来更像些函数,欧...

可以,高手啊

网友M:
编程软件极差,明显不如欧姆龙

网友N(2017-01-19):
引用 网友B:
三菱和欧姆龙有很大区别的,欧姆龙的编程语言更像西门子的...

 欧姆龙是15个通道吧?应该是0.00-0.15这样的吗?

网友O(2017-09-10):
引用 网友J: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三菱和欧姆龙有很大区别的,欧姆龙的编程语言更像西门子的... 内容的回复!三菱无高手。都是继电思维哪能做大系统,就做小机器都做不好。

你看过三菱Q系列写的控制上百个伺服的近10万步的纯梯形图程序吗,不懂就别瞎逼逼

网友O:
引用 网友J:
回复内容:对: 网友G 三菱的看起来更像些函数,欧姆龙的是功能块的概念,感觉欧... 内容的回复!三菱我讨厌之极。1-------输入COM端子和内部电源连接,是极大设计错误,长期以来三菱就是不改,国产还一个有病的信捷居然照搬,这个输入电路两个弱点,一个容易产生多组24VDC电源,导致电路混淆,2手PLC三菱坏的基本都是电源坏。二一个失去灵活性,只能NPN接法,除了3菱信捷,其他牌子都是输入可以NPN,或PNP接法2-------8进制输入号码不利于工程师掌握PLC核心机理,因该用16进制,和内存实际结构一样。才有利于学习着建立数据和内存概念而不是继电概念。现代工控越来越复杂,没有这种电脑化思维,做不好系统,所谓三菱好用的,基本都是垃圾工程师。完全就是不明白PLC如何工作的人就说三菱好用,你们问问,哪个厉害的工程师喜欢三菱?3--------三菱输入光电耦合器容易坏。4--------三菱日本右翼控制,手册关键核心机理一概不讲,OMRON和安川就很详细说明算法。例子丰富。所以学OMRON的容易成高手5--------三菱坚持自己的狗屁网络结构,脱离目前主流工业网络发展方向。

哥们,那是你没玩过Q系列吧

网友P(2018-04-19):
回复内容: 对:ammcor回复内容:对:zhyi0214 三菱和欧姆龙有很大...内容的回复! 睿智

网友Q:
谢谢楼主,楼主神马的最好了

网友R(2018-09-02):
回复内容:了解了,跟高手学习了!非常感谢!

引用 网友J:
11-------指令系统,模块化指令系统,是最差的系...

网友S:
是真的吗?说的好可怕呀。

网友T(2020-02-26):
用三菱FX和OMRON的CP系列的来说

1.内存资源:三菱IO是X0Y0,FX是八进制,OMRON是输入是0.0,输出100.0开始,omron的模拟量是从200开始的,1500开始是高功能模块占用,2000开始是轴控模块占用,3000开始是DeviceNet主从站交互区。其它都可以作为中间区域

三菱的中间寄存器是M0-8000多,OMRON的差不多就是W区,0-511,多了个保持区H0-511,D区大家都一样,但是OMRON所有D区都是电池保持的。

2寻址:OMRON的CP的PLC,D是不可以按位寻址的,但是三菱GW可以;

三菱的间接寻址需要用指针,FX的指针不多,而OMRON可以偏移寻址,不占用指针。

两家除了绝对地址寻址之外,三菱的可以建立变量,OMRON可以建立符号表

不过三菱的变量表可以建立很多个,但是OMRON的符号表却只有一个,所以所有符号都挤在一个表里。

3.数据类型

bit,word,int,dword,dint,float,这些基本的都有

三菱有数组,有结构体,OMRON的CP的PLC就只有数组。

PLC基本指令该有的都有,依稀感觉OMRON的打包好的指令比三菱的多一些。

以上不正确或者不清楚的,和其它没说的,就请楼下的人帮忙补正啦

网友U:
欧姆龙 拥有 西门子 和三菱的 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