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波雷达液位计安装及维护要点

楼主(2016-09-08):
昌晖仪表http://%79%75%6e%72%75%6e%2e%63%6f%6d%2e%63%6e%2f

导波雷达液位计在安装的时候很多人都不会进行安装,很多都安装的时候都出现了一些或多或少的错误,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测量不准的故障,下面我们工程师就教给大家导波雷达液位计测量液体时的安装指导。

一、安装方法

1、安装位置距离罐壁的距离建议为罐直径的1/6-1/4(至少300mm,混凝土罐至少400mm)不要安装在金属罐中间不要装在下料口处选择探头长度时,注意探头底部距罐底约大于30mm注意介质温度。

2、罐内障碍物安装时注意探头距离障碍至少200mm

3、干扰的祛除干扰回波抑制:软件可实现对干扰回波的抑制,从而达到理想测量效果旁通管及导波管(仅适用于液体)对于粘度不打于500cst,可采用旁通管,导波管或管式来避免干扰。

4、液体标准安装

对于粘度≤500cst且不易产生粘附的介质,管式探头是很好方案,其特点如下:卓越的可靠性可用于介电常数大于等于1.4的任何介质,测量与介质的导电性无关罐内障碍物及短管尺寸不影响测量比杆式探头能承受的横向压力高对于高粘度的介质,建议使用杆式探头

二、故障处理

1、探头结疤和频繁故障处理方法

第一个办法是将探头安装位置提高,但是有时候安装条件限制,不能提高的情况下,就应采用将液位测量值与该槽的泵联锁的方法,解决这一难题:将最高液位设定值减小0.5m左右,当液位达到该最高值时,即可停进或开启出料泵。

2、关于泡沫对测量的影响

干泡沫和湿泡沫能将雷达波反射回来,对测量无影响;中性泡沫则会吸收和扩散雷达波,因而严重影响回波的反射甚至没有回波。当介质表面为稠而厚的泡沫时,测量误差较大或无法测量,在这种工况下,雷达液位计不具有优势,这是其应用的局限性。

3、对于天线结疤的处理

介电常数很小的挂料在干燥状态下对测量无影响,而介电常数很高的挂料则对测量有影响。可用压缩空气吹扫(或清水冲洗),且冷却的压缩空气可降低法兰和电器元件的温度。还可用酸性清洗液清洗碱性结疤,但在清洗期间不能进行液位测量。

4、被淹的相应处理方法

解决这种问题的办法是将雷达液位计改为导波管式测量。仍在原开孔处安装导波管式雷达液位计,导波管高于排汽管0.2m左右,这样一来,即使出现液浆从排汽管溢出的恶劣工况,也不会使液位计天线被料浆淹没,而且避免了搅拌器涡流的干扰及大量蒸汽从探头处冒出,减少了对探头的损害,同时由于导波管聚焦效果好,接收的雷达波信号更强,取得了很好的测量效果。使用导波管测量方式,可以改善表计测量条件,提高仪表测量性能,具有很高的推广应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