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下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09-08):
如图,MD10下面为什么会出现那种繁体字?求前辈指导!

网友A:
很可能是乱码了,安装的时候缺少东西了吧

楼主:
可是最近几天都用的好好的,今天打开之后就不行了?

网友B:
重启后试试看,或者你修改了什么系统配置吧?

网友C:
你可以卸载软件重装一下,有可能是字库文件中毒或者误删除所致,另外就是有可能内存不正常造成的,重装后重启电脑应该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