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作箱的开孔及封堵一般都怎么做啊?

楼主(2016-09-08):
向工程师们问一句,一般操作箱的进线都怎么开孔啊?

让一个厂家做了了操作箱500*600,当时随口说了一句在下面开个个U型孔,现在想封堵上,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按钮孔有专门的配件,其他非标孔配件少见

网友B:
你的U型孔是用来散热的还是用来走电缆的?散热孔可以里边加装除尘网,电缆孔的话可以用电缆孔的专用橡胶塔套或者腻子进行封堵。

网友C:
开完U型孔以后都给配做一个U型盖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