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关于计量问题----有几种可能性

楼主(2016-09-08):
        最近装了一个电表,三相四线制的,带互感器,由于互感器孔小,只穿了二条线的其中一条,如果我测出来的电耗是不是乘以2就可以了,还是说不能这样相乘。还是其它的方法相加,二条的电线线径大小一样。

       请大家发起讨论,谢谢大家!

楼主:
首先要确认两条线的负载是否均衡,在正常负载下用钳形表测量两条线电流平衡不平衡,特别是大负载下,线路阻抗差异不大的情况下,电流会差异很大,这一点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