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画按钮构件与输入框怎么实现变址啊

楼主(2016-09-08):
屏上有多个动画构件按钮及输入框,想要按钮和输入框都可实现变址,假设一个变量a=0,这个按钮是PLC的M3000,输入框是D4100;当a=1,按钮指向是plc的M3020,输入框是D4105;当a=2,按钮指向是M3040输入框是D4110,依此类推,之前用威纶屏,按钮或输入框加一个索引寄存器很容易实现,虽说昆仑屏的脚本功能很强大,但也不知道如何实现该按钮及输入框变址的效果,请论坛高手指点,不脚感激!

楼主:
自己先等一个,请论坛高手前辈指点,

网友A:
做脚本吧 或者PLC程序里写

楼主:
感谢楼上回复!

脚本怎么做呢,比如我在数据库创建一个开关类型的数据PB0,作为画面上的按钮,当变量a=0,PB0=设备0_读写M3000,当a=1,PB0=设备0_读写M3020,我做好后测试不行,不管是a=0还是1,都不能操作改变M3000和M3020的值,只能把PB0作为指示灯用,证明数据直接指定是不行的。

请问数据对应的设备通道可在脚本中改变吗?如果可以,那我就可在脚本中给这个数据PB0指定M3000或M3020通道了,但我看了下数据的属性和方法都没的这个功能。

拜托坛高人出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