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远距离与笔记本怎么连接?

楼主(2016-09-08):
现有1个项目:1台CP1H,在不同的地方多个子站,子站用远程总线模块,总长度大概70米,大部分修改和调试某程序时,需要在某个子站旁边,这样的话,笔记本与cp1h连接,USB下载线不够长,请问有什么方法好的连接?谢谢!

网友A(2021-08-11):
CP1H可以挂CIF41网络TCP模块吧。。。。远程端用网络连接就可以啦      弄个无线路由器    在路由器里面配同段IP和网关,笔记本直接连接路由器就可以访问了吧。。。

网友B(2024-06-23):
网上购一个PLC远程调试模块,现在很多厂家都用这个.

网友C(2024-12-10):
新手第一次见欧姆龙的产线,认不出欧姆龙的型号,第二次找不到多余的网口连接,忘记带打印机数据线了,发现网口交换机,路由器都插满了,最后是通过路由器WiFi连接到PLC,实现远程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