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d的

楼主(2016-09-08):
NA200有没有类似与西门子200的pid调节面板,如果有在哪,如果没有怎么控制稳定。我是控制加热温度的。输入是PT100输出是4-20ma

网友A:
没有控制板;也pid功能块;可以直接调用,通过调整p,i,d参数来达到控制效果。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电话联系:025-68530188转技术部。

网友B:
用兼容性更好的,这些功能都有:深圳亿维、科创思等。还可以远程协助你。

如果没办法,可以自己写PID,参数嘛看你的经验了。

网友C:
南大傲拓PID功能块比西门子200向导好用,和西门子300的类似。功能目录:特殊功能-PID,其中SP PV是被调值和设定目标值,KP、TI、TD是比例、积分、微分参数。(功能块参数的设定和西门子、施耐德、AB等品牌产品一致,不同于GE)。对于加热温度调节是较容易的调节,一般一个单级调节就可以了,不需要做采样周期和死区处理,先确定P再确定I,最后加个不大于8的值做D,具体参数需要根据工艺自己调,参考P=0.3 I=60秒 D=5秒

下面一段是总结经验,供PID参数设定用。

P是比例参数,可以理解为被调量的放大系数,值越大作用越大。介于输出结果值是增量式方式表现的,这里简化计算公式,只谈增量结果。P作用的实质可以理解为上个周期的PV值和当前周期PV值的差值△PV的作用效果。从计算公式可以看出P参数是对比例、积分、微分结果都有影响的,所以在实际工程应用中P参数范围是最新被设定的,也是最关键的参数。P的正负很好区分,实际工艺中当输出值变大时被调量增加时取正,反之取负。

I是积分参数,理解为调节速度快慢,单位秒,值越大作用越小(除GE等PLC已经处理过了,这里谈的是初始公式或大部分PLC/DCS)。增量式看,I的实质是可以简化认为是当前周期中(SP-PV)/I的作用值,可以看出I是等差调节,只要SP和PV有差就有输出作用。I值一般是来说经验值就行了,比如调压力10秒左右,调液位25秒左右,调温度60秒左右,当然需要随P的增大增大。

D是微分调节,理解为超前调节,就像故事上说的预先拿盆水在跟前,实际应用中D是最后确定的,一般对于反馈慢的工艺才需要加D。值越大作用越大,一般调温度时D值不超过10.

采样周期是指间隔多长时间采样计算一次,一般简单的调节可以设计为程序扫描周期或250ms,对于反馈延迟较大的调节,可以考虑延长采样周期来调节,比如PH值等化学仪表值的调节等。

死区是指设置当PV和SP相差较小时,输出结果保持不变,不重新计算输出值,尤其在执行机构为阀门时,这个设置是必要的。在实际调节中,不建议直接简单的设置死区,可以根据实际工艺,在PID模块外面采用比较延时输出,并将SP置值给PV来实现死区功能,这样做可以避免输出波动和反复震荡等结果。

最后引用下PID调节经典口诀: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

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

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

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

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4比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