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安装软件出错

楼主(2016-09-08):
请教各位,我的电脑安装欧姆龙CX-ONE软件时,出现如下报错,请问是什么原因,

背景如下

1:我的电脑时W7 64位的。

2:这个软件之前已经在公司的电脑上装过一次了,没有问题。

3:我重装了几次,还是不行。

请各位帮小弟我看一下。谢谢!

网友A:
卸载掉欧母龙软件,先关闭杀毒软件再重装,9.3版本出现对话框左下面点击seepcurrentfilu,可能有十几个出现.出现又点击就ok,最后等十分钟会弹出按装完毕

网友A:
公司基本上是台式电脑系统也不是w7,你用的是笔记本电脑吧?

网友B:
建议卸载之后再重新安装,卸载的时候不要用360卸载(卸载不掉的),要用软件里面的remover才可以卸载的掉,然后再重新装一下

网友C:
安装过,卸载不干净所致。欧姆龙有专用的卸载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