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的“与PLC比较”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9-09):
请教,欧姆龙的cx-program的编程软件传送一栏中有一个与PLC比较,请问大神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是plc程序与编程程序比较吧

网友B:
比较你打开的程序文件和现在PLC正在运行的程序是否一致,比较完后,会高亮显示不一致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