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4848温控器PID设置

楼主(2016-09-09):
使用台达4848温控器PID模式控制温度时,第一次加热温度过冲的太多,大概过冲了10度,我想请教一下调节P I D中的哪个参数可以使过冲不那么厉害?

网友A:
这个不是很了解,帮不到楼主了

网友B:
调节采样时间、和增益比例

网友C:
那个参数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因为你“启动”温控器和温控器正常工作所承受的偏差不同:

PID 的作用是消除动态、静态偏差的,可是你给了它太大的偏差,

以至于不得不采用过调应付你......

你可做的是手动将控制器开到最大(如果有手动),然后根据温度显示,当温度上升不快并偏差不大时投入自动,这是就不会过调了。

否则,应给用多段编程的温控器,否则大多数PID不会你说的“控制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