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plc子程序执行顺序是怎样的?

楼主(2016-09-09):
比如这几个子程序,是先执行out,再auto,最后hand,还是三个子程序同时执行?

网友A:
μs 微秒级别的事,何必在乎

 1秒(s)=1000000 微秒(μs)

网友B:
是按你说的顺序执行,只不过很快。

你也可以做一些逻辑验证一下顺序。

网友C:
说的对啊!时间很短,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按你说的顺序执行,只不过很快。你也可以做一些逻辑验证...

子程序栏目里子程序的排列顺寻是不是改不了?我想换下顺序看着顺眼

网友D:
同时执行,扫描周期可以忽略

网友E:
按照plc工作原理是从上向下执行,不过时间毫秒级可以理解为同时执行。

网友:
从上往下执行,之间时间差很短  完全可以忽略。

网友F:
理论顺序是从左到右 从上到下  竖着扫描

网友G:
在plc的扫描机制之下哪里会有同时的概念!1纳秒的时差也要按先后次序来分析。继电器逻辑控制就是同时的概念,100个继电器都可以同时通电同时断电。

楼主你前面说对的,做完一个再一个。没轮到的你等10年都要等。

上面的那些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快就不要考虑次序的吗?飞机很快啊!降落的时候可以先着陆了再放下轮子吗?

网友H:
先执行上边的,顺序执行

网友I:
扫描一次。。。。。。。。。。。。。。。。。

网友J:
从左到右,从上到下!

网友K:
肯定要按顺序扫描的。

网友L:
按照顺序执行的!!!!

网友M:
先执行out 然后auto 再hand   只是一瞬间 就执行完了 扫描周期是很快的

网友N(2017-10-14):
引用 网友G:
在plc的扫描机制之下哪里会有同时的概念!1纳秒的时差...

 我感觉您说的很对,快和同时是两个概念,无论多快他都不是同时

网友O(2018-08-14):
从扫描周期来说,是有先后顺序的,从工作逻辑来说,可以认为他们是同时执行